[未解决]
求教小米红米not4x忘记账户密码怎办

楼主(2017-09-12):
今天同事有块小米红米not4x忘记账户密码,经过同意我给他清除了数据也清除了账户密码但是一开始没联网还没事一连网就要账户密码到那个页面不动,由于没开启usb调试没法连电脑, 求刷机过去求教

网友:
在网上搜索有线刷的方法,有些账号锁能刷掉的

网友:
请问楼主解决了么 !!!!!!!!!!!!!!!!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是哪款红米note4x  两个版本一个高配一个低配

网友:
用工程线进9008刷机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是哪款红米note4x  两个版本一个高配一个低配

你这个软件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软件是??????????????????????????

付费软件 全套好几百块  专业刷机解锁写串号啥的

网友:
马弟弟的店铺买个解密软件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