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主板复位不正常

楼主(2017-09-12):
此AM2主板  触发 pci槽A15脚 复位信号3.3V 闪退2.4V 再到3.3V 反复循环    跑线路经过一个电阻直通南桥  电阻断掉  南桥端也是这样循环   高手说说  能判断是南桥问题了吗  加焊还是南桥坏掉?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会造成pci槽A15这个情况

网友A:
把cpu重新装一下,或者换个cpu试一下,遇到过复位灯隔几秒闪一下,复位电压2v多到3.3v跳变的,把cpu触点刷洗后重新装上好了

网友B:
AMD板子,如果SB_PWROK信号输出给南桥不稳定,那么南桥自然也会无法正常工作,闪复位。如果说CPU和北桥之间通讯存在问题,北桥和南桥之间通信存在问题,南桥和BIOS之间通讯存在问题,也会闪复位。总之闪复位造成的原因很多,按照你目前提供的信息,无法判断到底是什么引起的闪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2的板已经没维修价值了,我一般建议客户换三件头了

老主板的话 价值不大     虽然不精通 但是起码总要用三板斧试试   修好的话 用处还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cpu重新装一下,或者换个cpu试一下,遇到过复位灯隔几秒闪一下,复位电压2v多到3.3v跳变的,把cpu触点刷 ...

倒是还没有换CPU测试  因为没安装CPU 复位灯也是在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MD板子,如果SB_PWROK信号输出给南桥不稳定,那么南桥自然也会无法正常工作,闪复位。如果说CPU和北桥之间 ...

由于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  只会三板斧 或者测量单一的信号电压  精细电路一时半会速成不了  请教下 南 北桥虚焊的话 会不会有这个概率引起闪复位   要是桥有这个可能性 我就加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由于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  只会三板斧 或者测量单一的信号电压  精细电路一时半会速成不了  请教下 南 北 ...

这个不好说,你先想办法找找SB_PWROK这个信号是否闪导致的闪复位。别因为这个信号而干了南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