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显卡毁容级

楼主(2017-09-12):
来了三个。据说单片新卡要2000元左右
  都是烧个窟窿

网友:
这个显卡供电烧成这样都修好了的吗?

网友:
估计是挖矿的结果 7X24小时开机 显卡受不了了

网友:
挖矿   退役的?               核心挂了吗?

网友:
问题是你修好了吗?能修吗?

网友:
LZ,显卡烧成这样修好没有

网友:
lz还是拆核心用用,不稳定了.......

网友:
这显卡烧成这样只能一点点的刮掉,要修好可能要花不少时间

网友A:
烧成这样,还有的救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成这样,还有的救么。。。。。。

这只是其中最严重的

网友:
要是修的了,那就是高手了,嘎嘎嘎嘎嘎

网友:
显卡烧成这样能修好?????????????

网友:
浪费了,卖给垃圾佬还能值十块钱

网友:
三合一还是可以有滴   飞线飞线都会好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