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映泰通病秒杀

楼主(2017-09-12):
首先是映泰主板A880G+的 这块主板能跑马
跑马卡在C5有时候B3那么电压可以测试 各大电压正常
那么直接找BIOS下面的排阻 102.因为这个经常错乱一种 无复位 卡住内存等

换掉这个102即可
下面是华硕H61M-K的

这块主板是通病 大家都知道的很熟悉的主板跟问题
没错就是内存一直过不了,问题处在一个822排阻上面

这个822内存是经典的通病了。换掉就好了
下面也是一片华硕老主板 M4N78的主板

这片主板也是经典822通病不过内存,一直卡在C6跟C7 【四位测试卡】
直找内存上面的822换掉

换掉测试跑马到亮

网友A:
华硕H61-K 那块 排阻是在哪个位置的啊

网友:
这简直是送钱的节奏的吗

网友:
通病......楼主收钱收到手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能结合图纸分析下排阻的作用,

点位图论坛很多 可以自己去看下

网友C:
有很多的华硕板子不过内存我也没修起来 不是822的原因 供电时钟 复位正常 就愁了

网友:
风神美女秒杀两张版厉害了WORD姐

网友:
都是秒杀,风神厉害了!

网友D:
老司机,经验丰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司机,经验丰富啊

还老司机啊,没你老哦。华硕的通病大家都知道的,不是什么老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很多的华硕板子不过内存我也没修起来 不是822的原因 供电时钟 复位正常 就愁了

那就看下CPU换下还是一样就看下BIOS下面那个822 IO旁边的 一般 在IO右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H61-K 那块 排阻是在哪个位置的啊

这个H61-K的华硕主板是1.0的 内存那边是被我自己烤黄了。。

网友:
秒杀,女神厉害了。。。看了下点位,请问华硕H61M-K那个822为什么会导致档内存 ,还有M4N78那主板那个822为什么也是档内存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097021077\QQ\WinTemp\RichOle\E6L]ASQTR97MJBKWZ`6EX6I.png

网友:
排阻大派对啊这种问题秒杀最爽快了

网友(2017-12-09):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这个华硕是内存是什么原理,我看那个排阻就是3V而已

网友:
华硕就是爱坏822排阻,今天按照楼主的方法修好了一台,没想到V星排阻也爱坏

网友:
华硕的822排组坏的太多了,这个叫我赚了不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