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8H67内存不过,一直报警

楼主(2017-09-12):
华硕 P8H67内存不过,一直报警,是什么问题,求解,刷过BIOS
华硕

网友:
检查内存供电及工作条件,按理说内存不过报警,一般不用刷BIOS

网友:
刷刷槽子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查一下,还有注意cpu供电芯片那的8角小芯片。他坏也会报警。

网友:
你查一下内存条件满足了没 BIOS 也刷一下 ,

网友:
查内存条件...看看内存附近有没有小八脚拆了就好

网友:
注意把内存槽的各个工作条件都查一查,光你给出的描述,暂时还无法判断到底是什么引起的问题。

网友:
换根内存就得了,你这问题问得那么简单

网友:
P8H67内存不过 看下内存线路 如果正常 换个U还是一样那么你看下左上角是否有个822有就换掉
如果没有就找下面一个内存供电芯片二极管【反馈】的二极管换掉

网友:
内存不兼容了。。。。。。。。。。

网友:
这最先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满足条件就换内存,换CPU

网友:
有时也要看看CPU座子有没有弯曲 变形的情况

网友:
换了一根内存,莫名好了,过二天又回来了……再换内存也不行了。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肯定有不满足的。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