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机器,时开机时不开机

楼主(2017-09-12):
版号WSND MAIN BOARD时开机时不开机,待机时候,3v 5V电压都正常,bios也刷过,还是不行,电流在0.026.求大神讲解
不开机

网友:
不能开机时0.026A还是待机啊?不能正常开机时按开机键看电流是否有变化,如无变化检查其开机电路(按时序查),检查RTC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按不触发修,侍机正常,查查Ec,桥工作条件。

网友:
直接按时序修,修到细节不明白了再问,这样都不好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