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S10-2 5071P 电容漏电一例

楼主(2017-09-12):
客户送修联想S10-2 小笔记本,用电池可以工作 用外接电源加电不开机,裸板子测试 只有0.1~0.15电流测试不对,测试 CPU 有电 内存没有电1.8V 先查1.8V来源 51117产生 4脚  10脚又5V 1脚EN  有3V看来芯片可能条件满足,于是用风枪将51115加热 融化焊点,过一会加电OK可能是虚焊 但是凉了以后,不好用了看来是热稳定性差,翻开主板另一边有一个很小的电容,于是安照945GM 常见故障电容漏电测试性的补加一个小电容测试OK ,用风扇吹凉 30分钟测试 ok
看来是 电容老化容量不够了 哈哈 至此搞定用时40分钟传图

s10-2(LA5071P.25L8005).7z

网友:
有点不解,于是安照945GM 常见故障电容漏电测试性的补加一个小电容测试OK ,是不是945GM的都会有漏电情况,我没有遇见过

网友A:
短路了的吧
一般不用补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了的吧
一般不用补也是可以的

存能电容能不补吗?你撬一个试试

网友:
这个意思是内存的供电滤波不行了呗  。。

网友:
你的就是意思是内存的供电滤波不行了呗  。。

网友:
这个不是通病,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B:
电容漏电   可以加电容测试    学到了

网友:
楼主,你到底补了图中哪个电容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容漏电   可以加电容测试    学到了

你这么想学,{死定了}.实地学员我才告诉你你发现漏电的,一定要除掉它,更换新才是道理.

网友:
滤波的吗

网友:
那 换一个新的电容上去 可以不 和多加一个电容效果是一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么想学,{死定了}.实地学员我才告诉你你发现漏电的,一定要除掉它,更换新才是道理.

加2分够不够

网友:
这是滤波不良吧。用示波器应该可以看出来的吧。

网友(2017-11-27):
嗯    这种电容式不是漏电了    为什么加电容就可以了啊   漏电会短路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