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 50秒准时掉电 哪位师傅遇见过

楼主(2017-09-12):
slp_s3 比所有供电先掉 slp_s3掉的时候 rsmrst还是3v
哪位师傅遇见过刚才换了桥 还是50秒掉电
掉电

网友:
我修过 是PCH 出问题了。。。 还有显卡坏也影响掉电 。。。

网友:
准时掉电 不是BIOS 就是桥了。。。

网友:
换了桥还不行,刷BioS吧,估计还是Bios问题。

网友:
掉电的 bios 开关按钮脚电压是否正常 显卡 pch等一步步排除

网友:
还是bios的问题,biosme模块的问题

网友:
BIOS 或者桥吧

网友:
现在的机子,最好先刷个BIOS,不行再考虑桥

网友:
合成一个全新未上电的ME的BIOS再试试

网友:
为什么不先刷BIOS呢!

网友:
先刷BIOS看看,准时掉电 ,太有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