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16J2 原厂BIOS显示快

楼主(2017-09-12):
板号:MS-16J21   VER:1.0  原厂BIOS显示快有图有真相

网友:
开机键旁边的两个按钮是什么功能?只知道左边那个按一下风扇狂转,另一个呢?

网友:
兄弟 换过桥刷上半小时掉电。。。。

网友(2018-01-09):
可以刷 开机的

网友(2018-03-31):
这个跟官网下载的BIOS是一样的。

网友(2018-09-18):
有没有兄弟试过,可以正常用的吗???我这个开机不显示

网友(2019-09-05):
客户原来的掉电,刷完不亮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2021-03-08):
不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