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 进水腐蚀 迅维二期

楼主(2017-09-12):
                          由于课程马上要结束了,没时间仔细说明,见谅。

接电300毫安,是主电源芯片坏造成的,其它有腐蚀的芯片有U1601、U1400、Q1403、U1401、U1202,都取下来清洗重植就ok了。

由于是故障板,后续有没有问题就不知道了,维修到亮屏。

网友:
电脑转手机我来学习

网友:
厉害啊,实地学习过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能修好就就不容易了这种机器。。。。返修这事神也说不准。

网友A:
你直接换了后就可以了   考试通过了

网友:
迅维实地还有考试吗?如果有,要点一个赞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没事来迅维看看维修案例还是不错的:kaixin:

网友:
练手的故障板吗?还不错吗,楼主

网友:
全部重做好了???????????????????

网友:
没有事多来看看修手机,多多学习。

网友:
没事看帖子 学习经验

网友:
                                腐蚀 了 那么多 啊

网友:
没有事多来看看修手机                                 ·

网友(2017-10-29):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换了后就可以了   考试通过了

是  啊不换  不稳定

网友:
谢谢 正需要呢!!!!!!!!!!!!!!!!!!!!!!!!!!!!!!!!!!!!!!!!!!!!!!!!!!!!!!!!!!!!!!!!!!!!!!!!!!!!!!!!!!!!!!!!!!!!!!!!!!!!江海股份的

网友:
如果开机只抖动下立马回去是不是主电源?上次遇到一然后烧鸡他主电源发烫,重装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