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小小白学员维修故障板触发大电流、硬盘、无背光、NFC、CPU、各种修

楼主(2017-09-12):
从万老师手里领来片iPhone6故障板,首先观察了主板无进水痕迹,然后上电试机、加电不漏电、然后触发开机键电源表大电流1.5A左右电源IC发烫,先换了电源IC故障依旧,然后拆下电源IC打各路供电发现PP1V8短路和PP3V0_NAND供电短路,熏松香上电烧机 首先烧的PP1V8电源表2V电流200mA左右没烧出来,换烧PP3V0_NAND供电,烧出电容C0634短路,直接干下,再打值正常不短了,又打了下PP1V8还是短路。考虑PP3V0_NAND是硬盘供电会不会是硬盘问题?然后直接把硬盘干下来再测发现不短路正常了,测量是硬盘短路挂了。找个硬盘换上去,联机正常直接DFU准备刷机。刷机过程又发现故障:暗屏(无背光)!先不管他等刷完再说,刷到一半报错56,报错一般是NFC引起的 先换了再刷还是报错56,拆下NFC根据点位图打值发现B1脚无穷大,在点位图上看NFC的B1脚直通CPU的G30脚,问万老师说 “干CPU!”      说干就干,过程就不再叙述了。重做CPU 装回NFC刷机一遍过当然还是无背光,U1502背光芯片这次就该修理它了,用茶色胶带贴住CPU隔热,直风风枪拆下U1502先不急着换它 打了遍脚位阻值还真发现问题 PP_VCC_MAN无穷大。后边就是飞线、料板拆个背光供电IC装机。再试机OK亮机了,到此维修结束!(很多维修过程没拍图,文笔不好凑合看吧^_^)

网友:
干,实地太牛逼了吧。。。。。。。。。

网友:
厉害 ;了    CPU植株   看到都佩服你、

网友:
实地出来的就是牛逼啊

网友:
都是些高手啊  。修苹果的都修的这么666

网友:
实地就是牛,手工、理论通通到位,

网友:
是不是学修电脑的也要学一下修手机了

网友:
现在学修手机还有用吗?
不过现在修手机不值钱了

网友:
可以,思路清晰啊,继续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