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TX770不亮机小修案例附BIOS华硕GTX770-DC2-2GD5

楼主(2017-09-12):
华硕GTX770-DC2-2GD5
来料开机跑马报警不亮屏,拆风扇手摸BGA有温度不亮,量12V, 5V  1.5v 3.3v PCI-E1.0v 都有电压出来。想着比较麻烦了。有对比一下其它牌子的同芯片的看。发现芯片和显存中间还有一个1.0V电压没有起来。查是有一个66=芯片供电出来,没有芯片换,飞线大发,量电压高了不少。还是拉低0.6V,还是不行。然后把66=拆掉。再次飞线,呵呵电压起来了,滴的一声,亮机了,维修完毕,200大洋到手。下面附上图片和BIOS文件。分享一下。

网友A:
那是什么芯片?有什么作用的?飞的那根线就有1.0V电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什么芯片?有什么作用的?飞的那根线就有1.0V电压了?

66=  单独给BGA另外一个1.0V功电和PCI-E1.0V不一样,从另外有1.0电压飞线到拆掉的上面电压就过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66=  单独给BGA另外一个1.0V功电和PCI-E1.0V不一样,从另外有1.0电压飞线到拆掉的上面电压就过去了。

飞线是从哪里飞的?:):):)

网友C:
你说的PCI-E1.0,是不是指的就是GPU核心供电?如果是的,那按我的经验,你修的这个供电,就是GPU1.0V左右的辅助供电,V星显卡对此供电的称呼是PEX_VDD供电,就是核心PCI-E16X控制器工作所需要的一个供电。缺少了,核心PCI-E16X控制器无法工作,核心数据无法和主板进行交流。自然无法亮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线是从哪里飞的?

量到哪有1.0v,链接过去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PCI-E1.0,是不是指的就是GPU核心供电?如果是的,那按我的经验,你修的这个供电,就是GPU1.0V左右的 ...

核心和PCI-E是分开的,都是给BGA供电。核心供电有供电芯片转换。pxi-e的是有3.3V转换,分开的。没有理论基础,我是这样理解的,见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核心和PCI-E是分开的,都是给BGA供电。核心供电有供电芯片转换。pxi-e的是有3.3V转换,分开的。没有理论 ...

下次圈个图我看看吧,我只记得AMD的显卡,1.0V左右给核心提供供电的有3个,NVIDIA貌似只有2个。

网友D:
lz这有时序控制先后开启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这有时序控制先后开启用么。。。。。。。。。?

不懂理论,没法给你解析这么深奥的,提问

网友:
牛逼。。。这样飞线这1V的功率能满足吗

网友:
这修板子也太贵了~挣钱的66666666

网友E:
GPU_VTT供电,功能和CPU_VTT一回事,GTX4 5 6 7 9 10系列都有这个电压,没有这个电压显卡肯定无法启动,这个电压在GK104上还有4组 通过电感分给4个显存控制器,单一通道没有供电显卡就2R不过

网友:
太牛了,以后我遇到一定也要试一试,非常感谢

网友(2017-10-31):
来这论坛,学习了很多,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到哪有1.0v,链接过去就可以。

那是什么芯片?有什么作用的?飞的那根线就有1.0V电压了?

网友:
论坛里都是大神,下次遇到了试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厉害了这是烧掉了的机器吗?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这个就比较厉害了,我一般直接就让换了,下次碰到试试

网友:
这样就200大洋?我也是醉了。最近这两个月显卡价钱猛跌,这生意难做了。在保960卡600包邮。660卡280包邮,270卡300包邮,270x380包邮,7950卡450包邮,7970卡500包邮,280x卡650包邮~等等!不好意思少30字不能回复。就说了一下行情。

网友:
这都行....屌得一匹....虽然没怎么看懂,还是谢谢分享...

网友:
显卡修的比较少的,这个显卡很贵吧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这样也行

网友:
很好   我只想说自己也太白了吧

网友:
都是高手路过学习了每天坚持看新帖学习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正式我虚要的 .、

网友:
学习学习,膜拜大佬。涨知识了 哈哈哈哈

网友:
高手  这种显卡修起来比主板还给力

网友:
厉害~厉害~小弟自叹望尘莫及...........

网友:
招显卡主板维修工程师,保底5000,1年以上芯片级维修经验

网友:
台式机显卡也修啊。太厉害了。我都是直接换了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想去学下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GPU_VTT供电,功能和CPU_VTT一回事,GTX4 5 6 7 9 10系列都有这个电压,没有这个电压显卡肯定无法启动,这 ...

高手,了解的这么透彻,貌似你有现在新卡的图纸吗?

网友:
楼主,显卡也去修,能收多少钱,佩服你的耐心,我们这边坏了就卖掉

网友:
世界       那么大      楼主技术 那么好

网友(2017-12-04):
pci-e1.05v供电,这个解决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好是修出来。。这个应该不是很难的

网友:
学习一招了 以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客户急着要  没芯片 最后拿起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