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华硕M4A78S M 1.01的点位图

楼主(2017-09-12):
求一个华硕M4A78S M 1.01的点位图 现在故障是提示USB过流 USB接口边上也没看到472排阻

网友A:
论坛暂时无此板点位,可以选择去淘宝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暂时无此板点位,可以选择去淘宝看看。

百度都找不到这板,怀疑板号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度都找不到这板,怀疑板号有问题。

确实,根本百度不到。

网友:
M4A78.真没。M5A78的我有。

网友:
华硕M4A78S 确实没有,M4A785-M 1.01倒是有

网友:
LZ你确定版号没有看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