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704 大短

楼主(2017-09-12):
外接电源的。大短路。有没有遇到过的?
回帖可以赚金币哦
ACER

网友:
求助中。希望遇到过的说一下。。。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充电芯片那部分,看p管是不是被击穿了。你的这情况应该是二选一,不能同时使用,对吧!我现在有点理论没实践过。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充电芯片那部分...查下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后经检查,隔离保护。待机 都正常。烧机烧出电容短路。更换之……

网友:
lz,就只是电容短路了,隔离管没有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