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台机主板按北桥时跑码时不跑,从新值锡北桥,干脆就不跑了!

楼主(2017-09-12):
台机主板按北桥时跑码时不跑,从新值锡北桥,干脆就不跑了!直接00了,请问是什么问题,我碰到2台这样了,值锡了就变成00不跑马了!

网友A:
厉害了  台式机值球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你植了北桥就直接挂了。。。当然也有可能是取下来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你植了北桥就直接挂了。。。当然也有可能是取下来就挂了

那就是说2块都坏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  台式机值球

赚点钱不容易哦。你以为呢嗯嗯嗯

网友:
植了北桥不跑码了   北桥要么坏了 要么没焊好

网友C:
植锡没有植好,加电北桥挂了,你可以拆出来重新植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植锡没有植好,加电北桥挂了,你可以拆出来重新植过看看

不值的,没精力再去搞了

网友:
没植好,或者说北桥干脆已经损坏。

网友:
北桥损坏机率很高。。当然也不排除没有焊接好,最好看看主板有没有变形。。

网友D:
都00了估计桥废了,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00了估计桥废了,丢了吧。。。。。。

才配件换咯,丢了可惜,嘎嘎嘎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