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一块盈通940针的板子,开机不跑码,要重启方能跑码

楼主(2017-09-12):
一块盈通940针的板子,开机不跑码,要重启方能跑码。就像发动机冬天要预热下似的。装上假负载看下核心电压,PG,都正常,另外时钟信号为零伏,不知道是否正常。也测了下供电管附近的电容也没有什么异常,但就是要重启才能跑码。有遇到这种现像的高手吗,请赐教!

网友:
干桥  干BIOS

网友:
试试看吧刷过BIOS了,准备干桥吧

网友A:
学习了  以后会注意                                1

网友:
每个人都来点分享,维修就少走一些弯路

网友:
焊桥试一试,我遇到一个就是焊桥好的

网友:
直接先BIOS,不行直接动桥,AMD940板子你懂的

网友B:
您的当前金币为0个,平时在普通用户区-金币区 版块多活跃发帖回帖可增加金币

网友:
注意下SB_PWROK信号,是否有被拉底的可能性。

网友:
先刷BIOS再说吧

网友C:
#在这里快速回复#动手能力挺强,但是没必要改锂电,雷柏的鼠标现在超省电,一节电池可以用好几个月,用得不频繁一两年都不成问题

网友:
试过就知道,以后就会明白,这个难免

网友:
这个板子 很老了吧    桥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的当前金币为0个,平时在普通用户区-金币区 版块多活跃发帖回帖可增加金币

嗯呐嗯呐,你只是来加金币的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以后会注意                                1

你是来评论家金币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这里快速回复#动手能力挺强,但是没必要改锂电,雷柏的鼠标现在超省电,一节电池可以用好几个月,用得不 ...

瞎评论什么,这个。。。。。。。。。。。。。。。。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不行焊北桥,测时钟供电正常吗?南桥,北桥时钟信号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