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7250z-n000不显示,bios

楼主(2017-09-12):
品名型号:联想m7250z-n000症状:不显示
维修:(1)先上外观图

(2)拆机,下掉内存,有两声报警,装上内存不报警不显示。那自然要先刷个bios。论坛下了一个,刷上不亮机,准备关机时,突然亮了。这鸟玩意也太慢了。而且进coms设置时,发现里面几乎全是灰色状态,设置不了。于是上淘宝买,商家要板号,便拍照给商家,刷上也要20秒才亮机。主板图与板号图:

(3)把原机bios合成,刷上后5秒亮机
(4)再上一个我在论坛下载的bios,楼主提供的板号,大家比对一下,是不一样的。

(5)把bios上传

FGKT48A HE(合成).rar

FGKT48A(taobao).rar

网友:
我的不显示刷一下看看结果如何

网友:
刷了 也是慢

网友A:
你的不显示是没到显示吗,还是应该显示了屏不显示?我碰到后面一种情况,是不是BIOS问题呢?

网友A:
是BIOS问题,便刷你合成的一样慢,20秒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BIOS问题,便刷你合成的一样慢,20秒开机

要把你自己的bios合成后刷了才能开机快,每台机器的me应该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
如果要正常的亮机速度,大家不要刷我的合成bios,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不显示是没到显示吗,还是应该显示了屏不显示?我碰到后面一种情况,是不是BIOS问题呢?

我的是不上内存两声报警,上内存不显示

网友B(2017-10-25):
你好,请问现在已经是背景灯不亮,怎么刷BIOS啊?和你的机子一样,问题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现在已经是背景灯不亮,怎么刷BIOS啊?和你的机子一样,问题也一样。

你不会刷写bios吗,要专门设备的。

网友:
我这问题跟楼主类似 但是我这键盘灯是亮的。就是屏幕背光不起  有类似问题的网友们一定要反馈~~

网友(2018-12-05):
刷了是合成的,可以亮机。我的一体机型号是:M7250Z-D201  故障是:开机应该亮而不显示,外接键盘按NUMLOCK键有反应,外接也不显示。拔掉内存条会报警

网友(2025-02-26):
M7200Z-N000能刷这个BIOS不?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