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A75-M 1.03 自动上电 无头绪

楼主(2017-09-12):
F1A75-M 1.03 自动上电  无头绪  通电自动触发  开关电压竟然不拉低  这下难搞了  自动上电后 再点一下开关 就会跑马  点关机 关不了  822 一路杀  杀了一大片 还是自动上电  有人说是GR8313  问题  我的板子上面没有这个型号只有PS113A 这两个芯片应该是一样  然后我就换了 还是一样  自动上电   修到我一塌糊涂  根本找不到原因

网友:
1查看i/o到ATX绿线的上的线路,2看I/O触发有没有跳变。我还没修过,理论有一点。

网友:
先换了IO啊,IO都没换~~~·~要不就拆了IO 在看看会不会自动上电啊

网友:
换下IO旁822...查下IO条件..在换IO

网友:
没图没点位很难修。。。。现在的板都没丝印了

网友:
挑开IO的PSON,使得到绿线断开,你看还是否自动上电。如果我修这主板,首当其冲就是把IO换了再说。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IO问题吧,你先换了IO再说,绿线拉低了

网友:
查查PS_ON相连的地方, ,拆掉这个8脚芯片看看还会不会自动上电

网友:
找到故障了 明显是绿色线路拉低  就这个小芝麻管子拉低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