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40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7-09-12):
借客户一直接三星r440   开机电流1.3多   不显现实!
经查u520发烫   内存供电阻值  很低 直接拆除显卡
换上新显卡后ok
这个机子看论坛好多这样的的机子
下次遇到拆除显卡试试

网友:
这个u520是什么东西?ec吗?ec怎么会发烫?

网友:
你不先加焊试试      是直接短了吗

网友:
显卡的阻值低是没毛病的啊

网友:
U520是一个什么样的芯片呀

网友:
7先加焊再换。。。。。。。。。。。

网友:
三星显卡很少见挂掉的。。。。。。。。。。

网友:
嗯。确实很牛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