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进系统花屏求助

楼主(2017-09-12):
是这种花屏,换了显卡还是一样,其他也排除了,显存没动,不知道是不是显存的问题,还是说我做的显卡不行。。。
鼠标移动,花屏也有动起来~有没有大神指点下

网友:
那先干了显卡再说啊,还用考虑干嘛

网友:
如果没有换显卡之前跟换显卡之后故障一样就排除显卡,应该是显存了 进bios也是一样吗

网友:
换了显卡现象一样的话,明显不是显卡,显存有可能

网友:
cPU呢?换了试了吗?先从容易换的配件着手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再干/换一次就会好了。

网友:
换了显卡还是一样的问题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了. 外接正常吗?

网友:
应该是显存 建议先换显卡面的2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