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70 不开机 电流跑20左右

楼主(2017-09-12):
客户送来一台Z370机器,说的是不开机   我拿出来插上电源试了一下 发现电流跑20 左右,想着这肯定是主板问题了  直接拆开搞,拆开以后看主板没有进水 烧坏的地方,量了电压 发现只有CPU 电压没有 ,别的电压都有了,  我这人比较懒  也没自己量了  直接找了个CPU电压芯片 95831 换了 ,换完之后发现问题还是一样的跑20  ,想着没办法了 量吧   把图纸找出来之后    发现95831第7脚VRON没电压   然后看图纸  这个脚是通到 这个电阻上  我就在板子上把这个地方找出来了   量了一下 发现这个电阻烧坏了  一边有3.3V  一边没电压 万用表量了 这个电阻没反应 明显是烧坏了,直接找了个100k电阻换上 插电开机  电压  电压完美出现    这机器就这样搞定了

网友:
抱歉,就是这样了, 我不会怎么发贴写维修记录

网友:
楼主是来认证的把

网友:
话说楼主真的好懒呀     条件都不戳直接干芯片

网友:
没有开启信号,不能上来就换芯片,先测芯片工作条件了。

网友:
现在大家都略显的浮躁了,生意不好做,还是的细心,先查,再换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我才刚开始学。以后多指点下呀

网友A:
看你修起来好轻松呀:。。。。。。。daizhi:

网友:
小电阻坏不好找                56565656565656565656小电阻坏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修起来好轻松呀:。。。。。。。daizhi:

倒也不是轻松了 主要我不太会写,直接写的修好的地方了

网友:
测都不测一下  就换芯片  走得三板斧路线啊

网友:
有时候直接换芯片  确实能节约一些时间   不过条件不足的话就费时又费料

网友:
该先查一圈供电,都正常在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