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4H 不触发,板号为K54C 3.0 太郁闷

楼主(2017-09-12):
昨天修这机太倒霉了,修一块GA-H61M-DS2主板也是死活不出VSSA供电, Q13拆掉后,G极有10V,装上却变成1.4V S极为0 换上RT8120D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Q13 后面搞把我的G540 CPU也烧了,不说了,还是说说这华硕X54H  主板,同行的,说USB不能用,于是拆开看看,结果一个硬盘螺丝把有一个单独的USB的线搞到了,里面的供电都和螺丝搞到一起去了,于是处理,后正常,拿回给同行,因为就只拆掉了C壳,就是键盘,触摸 ,开关线,别的都没有动,所以就弄好装起来,还给同行,最后同行说开机没有声音,装了系统也是,插耳机就有,晕了,心想应该是线没有插好吧,拿回来,果真线都没有插应该是上家拆没有搞好,造成,于时弄好了,还给同行,结果同行试后不触发.
   以为是开关线没有搞好,拿回来却不是,按开关没有反应,查了很多X54H,本身的主板,这板已经换过的,那散热其中是显卡的散热,现在这板却是桥的地方,那散热片给弄起来,不上螺丝的,所以说这K54C原不是在这这机器上用的板,算,在网上先下了此板号的BIOS刷后,一样,后来发现不上小电池可以自动上电也可以显示,但接上大电池和小电池后再怎么开也没有反应,真黑仔,后面又没有这机的图纸,后搜一下,大部分都是X54H这机的板,不和这板不同,有很多说是桥问题,也有说晶振问题,后先换晶振,还有人说电源接口旁边104 排阻问题,我这板的确也有一个,换后还是一样,晶振也换了,后怕是BIOS问题,再找一个下,还是一样,死了,和同行说,结果 客户要搞成原来的,说搞坏了,修不好只能赔主板了。。。。。。 无语了。
       听同行说这主板是一年前客户换的主板,都一直没有用,现在用发现USB不能用,现在说搞到不开机了。。。。。 就那么倒霉呢。 后面在网上找到了这个板用的EC IT8572E  下载这个PDF,其中测到开关到EC125脚有跳变,查LID-SW也是高电平,后面搜了很久,有人说SUSPG  68脚,在这个DPF 却显示是另一个名称,看来这个PDF不对,后面找到 这板的点位图,结果查条件,,RTC电路正常,查EC条件,后查到LID-SW,这个信号怎么和那个PDF脚们不一样,晕,没有3.3V, 找相连的到一个103排阻,之后这个排阻和开关小板排线相连,103排阻,相连的LID 脚一边有3.3V,另一边没有3.3V,更换后,按开关反应,后当我测到那主板这边开关接线接口,那触发信号都能上电,看来有戏,原来之前就用万用表去点开关这个信号都正常,结果 现在按开关是没有反应,后面又发现这软排线断了,全断了,真晕,想飞线却不好飞,6根线,上铬铁,那软排线就会就熔了,看来再想办法了,找一个软排线弄吧,结果 弄好了,按开关,要按很多次才能上一次电,不是一按就好,。。。。。真想骂人了,于时测试这边到另一边每根都通的呀,后面直接触发 信号飞一根线,另一头再接地,每次都一点就上电, 太郁闷了,。。。。。。。。后面查到一个LID-SW信号那边开关按一次,这个信号就会拉低变高一次,后找开关小板,上面有一个小三极管,一个脚接LID 另一个脚接触发信号的,我直接吹掉,结果 每次都正常。。。。。。。由于我这个正常后,就装起来,这开关排线我很长的,装后,正常,合回C壳,再试正常,之后上光驱上面的螺丝,再装光驱回去,之后全装好,结果 又不触发,后又拆了一次,原来排线给装光驱时候,把另一边的排线搞掉了。。装好正常,但问题又来的,我的适配器插上有时候没有待机,有时候又有,真晕,又拆,以为是那个板电源接 口问题 补焊一样,拿下来偶尔有,后面结果是我的这个电源接口,经常给我拉,有时候拉长弯一下有时候会有,有时候没有,后面找到一个19V电源适配器每次都有19V,过去,于是装好,一切正常, 一天搞这机,心情都没有了。

这个是主板这边和开关小板这边的开关连接接口。
LID-SW脚位17脚,而在PDF却不是
103排阻 。
排线
垃圾机
chinafix.com.cn迅维网_asus K54C

网友:
没看得太明白,有的地方描述的不清楚。不知道是不是“错别字”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