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 内接不显,外接花屏。

楼主(2017-09-12):
CQ41  INTEL 独显主板,内接不显,外接花屏。
一、加焊一样;
二、换显卡芯片一样。
三、是不是可以判断是显存了吗?

网友:
肯定换了显卡芯片是好.....那就是显存坏了

网友:
如果确保换的显卡是完美无问题的,对自己BGA手法也是信心十足,那就干显存吧。注意别把供电忽略,别修到最后发现是供电略不正常。

网友:
一般来说,内接不显,外接花屏或者灰屏都是显存问题大,而且你换过显卡故障一样,那就排除了显卡问题了

网友:
上次修过是边上显卡供电芯片问题

网友:
明天我去查一下供电,是没有电压还是电压不正常。

网友:
电压   显卡,显存

网友:
换了一棵显存后,外接显了,内接还是不显;刷了BIOS也还是一样,有那位大师能指点一下。

网友:
显卡供电正常的。1.6V左右。

网友:
屏的问题可以排除。因为换过CQ45的上半部分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