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主板通病(兄弟们秒杀)

楼主(2017-09-12):
  品    牌:  联想

型      号: 启天M4300

主板型号: IH61M

版 本 号:   VER: 1.0

故障现像: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

维修过程:

                 刚拿到电脑,开机正常,使用正常,无任何异常。

                 关机后等20分钟再开机,CPU风扇转,键盘灯不亮,显示器不显示。

                 这个型号的主板修过很多,有两个通病:1.喇叭连续响两声,BIOS问题;2.关机后再开机没有复位。

                 如果想要验证一下,直接测Q3的3脚,电压为0.2V左右,明显低了。

                 问题找到了,修起来就简单了,6脚芯片不好找,如果手上没有料,直接把Q3拆了就行了。

网友:
是联想板通病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刚好有两块坏板子一个型号,问题类似,可以试试。

网友:
MSI 代工的 经典双三极管坏,再说此板的通病:VRMPWRGD,VTT0.9V,BIOS。SPDVCC3.3这几个点都是经常坏的

网友:
前天修到一块就是这里问题,没有复位。

网友:
这板还有一个通病问题就是3VSB不稳定,修过两次

网友:
还没修过联想的H61的板。。。。收藏下以后会用到!!!支持下

网友:
这真的是一个直截了当的通病帖子,顶起

网友:
果断收藏下  ,     以后用得着呢

补充内容 (2019-4-13 09:52):
你这标题改成IH61M 通病维修  ,不然别人搜不到你的帖子的  。

网友:
V星代工的板子,看到这种小6脚复合MOS或者三极管MOS就头疼,真是爱坏。

网友:
H61这故障太多了bios一般都能搞定,,,,,,,,,,

网友:
不错学习了  下次就好修了 ,,,,,,,,,

网友:
这些都是维修经验帖,加分收藏

网友:
这个毛病是MS-7687 1.0-4.2 的经典台词了

网友(2017-10-15):
谢谢分享。一直遇到联想H61绿板都是刷BIOS好的。很少有其他问题,下次要是遇到就可以直接秒杀了

网友:
谢谢分享,正好有一台h61 4.2的,不亮刷了bios亮了,又出现了楼主的故障,按照楼主的方法 修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