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秒杀大电流!

楼主(2017-09-12):
刚拿到板细看了一下有点像进水机,但已经看不到板子上那个白色防水标贴!好吧开工,看有发霉,先用洗板水洗干净,要不最少的小漏电应该是有的,洗完,通电大电流! ,好吧!通电一会看一下有没有地方发热。还真有,松香熏法!熏白通电看变色,要从最先变色的地方开始,通常500以上的用松香熏法很好找,几秒就能发现,是U1401(充电IC)短路, 好,把它拆下来,加点助焊膏,通常是焊点进水氧化短一起了,拆下来用洗板水洗一下再装回去(这个方法不是绝对的)。果然拆下再通电不短了,但白苹果不停重启,洗好洗干净装回去(焊点好可以不重新再做),发现边上动到一个小电阻,一起装回去,装好---冷却---通电!不短了!触发后开机,上图 ,有图有密码!维修结束!

网友:
能快速找出故障点,并快速解决,还是不错的

网友A:
想问一下,短路的这个点是PP_VCC_MAIN的还是?

网友:
捡到钱了  好运气

网友B:
开始学习修手机,就是要看你这样清晰易懂的贴,感谢迅维有你相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短路的这个点是PP_VCC_MAIN的还是?

不管是PP_BATT_VCC还是PP_VCC_MAIN,只要是没触发就大电流,先不要量,直接熏,省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始学习修手机,就是要看你这样清晰易懂的贴,感谢迅维有你相伴

也谢谢你们,你们的回复也是发贴人的动力!

网友C:
学习了厉害,我还得努力提升啊,差太多

网友D:
楼主 在 实 地 学习过 没 有 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厉害,我还得努力提升啊,差太多

来实地,提升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在 实 地 学习过 没 有 呢

正在学,还有几天就可以回家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一般短路了不是要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