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14-3441 版号 13282-1 开机四声报警

楼主(2017-09-12):
    今天接到一台戴尔14-3441笔记本,开机电流0.425A  ,四声报警。换上了几个内存不是一样,拆机发现有进水的烧过的痕迹,上迅维找一下图纸没有,淘宝网也没有,看一下芯片是51217后用51216代替(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9019-1-11.html).开机电流0.565A OK

网友:
那应该是内存供电有问题,我这也有一个4声报警,供电都有了,刷BIOS还不行,郁闷

网友:
51217进水腐蚀了吗?进水机器这么顺修好,实在难得

网友:
楼主这个维修速度很快,问题找的很准

网友:
楼主大神啊    修机神速

网友:
修DELL报警的,我发现这样一个规律,不用刷BIOS,不用换内存,只要开机后能重启,就一定能显示。

网友:
这个51217是内存供电芯片吗?

网友:
缺供电吗                                    内存供电

网友:
谔谔  这个是1.05 出的问题?

网友(2018-01-06):
                        四声好像内存报警啊

网友(2019-01-27):
我这刚好有个这个笔记本   我的芯片是51716  换过以后电流上去了   还是四声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