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大电流短路不开机 不是WIFI那个

楼主(2017-09-12):
背光IC上面的第一个电容,有的是两个都坏。我的是只坏了一个 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 ..............

网友A:
楼主,那个不是背光电容,那个是PPVCCMIAN电容。。。再边上三个才是ANODE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那个不是背光电容,那个是PPVCCMIAN电容。。。再边上三个才是ANODE电容。

谢谢指正 我说错了 我说的是背光IC上面的电容

网友:
是这样的。感谢分享

网友:
你那充电管子短接画错了吧  应该要留单独的左上角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