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l430 CPU温度高

楼主(2017-09-12):
  thinkpad l430CPU温度跑压力测试.一百度多..关键是客户就解决这个问题.机子是.I7 3代/换了一个I5 三代故障一样..温度也高..显卡的温度不高..就 CPU温度高..有没有那个同行修过.. 指点一哈.显卡温度正常.

网友:
刷过BIOS   吗                       可能是BIOS

网友:
BIOS 可能不大吧..

网友:
散热处理好没有,散热器检查一下

网友:
散热器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风扇铜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