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55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7-09-12):
E555  不开机      求助   无3v5v   3v实测是0.4v    待机电流是0.01 按下开机键后待机电流就跑到0.03了   也没法下哪里短路呀!!!求助

网友:
在线等大神求助中   等等等 等不来不睡觉

网友:
找到问题了3v5v滤波电容换了就好!!!!!不麻烦大神么了!!!!

网友:
开头你都说了待机不正常 那维修的时候就重点先修待机   这个机器待机电容坏的不多 ……

网友:
同样的故障,同样的电容坏,感谢.

网友:
同样的故障,同样的电容坏,感谢

网友(2017-12-02):
无3V5V就重点修待机,这种机器滤波电容坏的比较多

网友(2019-10-30):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故障,同样的电容坏,感谢

多谢提醒 今天遇到一个 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