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70装系统死机

楼主(2017-09-12):
有一台联想V370笔记本,安装系统后总是死机,拆硬盘出了检测也没有发现坏道,更换另一个硬盘安装系统,装到一半又死机,而且触摸板和键盘都动不了,只能关机重启,把机器拆出,裸机检测也没发现问题,但安装会去又是故障依旧,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
排除外设,换u,换内存试试。。。。。

网友:
装过原版系统了吗?、!要么是网卡或者声卡之内的,或者是外置的USB接口坏了,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死机  应该是卡在某个外设上了

网友:
把所有外设设备去掉,裸机装系统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