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820-3115-A电源板维修过程

楼主(2017-09-12):
不触发,测试SYS_ONEWIRE有2次下拉动作,确定适配器无应答,测试+—间有组织,重新清洗后,加焊,再测试无穷大,上电,绿灯,电源应答信号有脉冲信号,SMC有检测到适配器存在,故障排除

网友:
能上图的话就看得明白些,前面应该还有故事吧,不会一上来就查电源小板。

网友:
写的什么     就加焊           加焊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