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台进水6代上电修复的过程

楼主(2017-09-12):
这几天铺天盖地的苹果8的新闻,似乎已经很习惯麻木了,无非就是炒货炒货做黄牛赚钱,是否考虑用几个id去淘2部赚点零花钱。反正不会亏,大家说呢。
天气渐渐入秋了,生意也一般,每天除了修电脑就是修手机,还能勉强糊口,不知道大家生意如何,这几天维修量是不是多起来了,因为要换8了,美女们忙着找理由给自己换机器,苦的是男人们,腰包又开始小了。
进入今天的主题,一个美女苹果6代莫名进水了。
故障:进水二修,听说只是给别人处理了一下,但是还是有维修痕迹
过程:机器拿来拆机,按照惯例先看看主板,水质有被处理过,但是处理的不干净。习惯性的扫了下全板,把腐蚀的地方清理干净,然后洗刷刷一遍。吹干之后上电,并没有想象的顺利。直接bat电压短路,松香一上小音频短路,果断拆掉换了一个,上电不短路了

触发后电流只有40毫安左右。

全板测试电压都正常。这里要说的就是pp_gpu电压是测不到的,没有示波器,测试晶振2边有0.4-0.6v的电压,勉强算正常吧,点到复位的时候问题出来了,在硬盘边上测试无电压,有时候只有0.6v,打开点位发现连接的上拉电阻在铁皮罩下面,拿来尖嘴钳直接钳掉

如上图所示,原来上拉电阻和盘路电容已经腐蚀开路,直接断开2个腐蚀元件,上拉直接飞线代替

再测试1.8v电压已经出来了,上电,奇怪还是一样的,找到nada边上的测试点,奇怪,怎么还是没有电压。测试对地阻止无穷大了。

显微镜下面仔细刮开边上相连的点,原来是断线了。难怪还是老样子

马上清理好补点,测试1.8v正常。

上电亮机了

测试大部分功能正常,中间有充电不良,后发现尾插进水也坏了,直接更换一个维修结束,花了半天时间,报价300.客户也很开心的离开了

网友:
万用表那张上图上错,大家将就下。。编辑时候找不到图了,能加分的帮忙加下。走过路过的都帮忙捧场加个分

网友:
能报到300很不错了,高质量客户,很多客户以为进水只要拆开清洗一下就好,还说人家20块都帮修好了,你这里收300那么黑...很无语

网友:
上拉电阻可以短接么?听说字数要满30…………………

网友:
40ma是cpu没工作,供电正常查时钟复位等信号,这个复位是电源延时发出的可以直连,如果是阻容组成的复位直连就不行了

网友A:
楼主思路清晰,一看就是高手。

网友B:
超级牛哦。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思路清晰,一看就是高手。

我也算是新手了,进水机器完全就是看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超级牛哦。感谢楼主的分享

大家一起进步哦,好的话可以帮忙加点分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学习了~~~~~~~~~~~~~~~~

小心别灌水要被扣分的兄弟,也可以一起学习的

网友D:
40ma修的哪里,有复位吗,40ma修的哪里,有复位吗

网友:
楼书思路清晰,焊功也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40ma修的哪里,有复位吗,40ma修的哪里,有复位吗

看看各大供电,查下是否有短路开路。然后时钟和复位,接着维持信号

网友:
厉害了啊,楼主高手。。。。。。。。。。。。。。

网友:
楼主焊功不错,300块也算是良心价了!

网友:
手工和理论都很扎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