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开机后电流0到60ma反复

楼主(2017-09-12):
6代本身故障是无背光有显示,屏幕OK的,检测主板显示接口供电一路17v到24v的阻值只有一百多一点,正常应该是五六百左右,更换一颗短路电容  二极管   升压IC后显示正常了。装机后又有问题,亮度调节调到一半再往上调亮度也不会变化了,而且偶尔背光闪烁。拆机发现升压电感有点裂了。不知道是不是温度高吹到CPU了,换完升压电感就不开机了,无法联机,强制dfu无效,各路电压只有gpu供电电压为零,其他电压都有。gpu供电点对地阻值一百多也正常。更换了下大电源故障依旧。

目前开机电流从0到60,然后掉到0再到60,如此反复!

求助下大神是不是CPU挂了。。想知道是上盖挂了还是下层。。

网友A:
供电要修好了,再搞CPU,其它的都是徒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要修好了,再搞CPU,其它的都是徒劳

刚断开gpu供电电感,电源IC有输出电压,一接到gpu就没了。。。

网友:
多半就是了!!!!!!!!!!!!!!!!!!!!!!!

网友:
不好搞啊。。。估计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