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装USB不开机

楼主(2017-09-12):
今天遇到一奇葩问题,一台6P只要装上USB管就80毫安不动,换了好几个USB管都没用,打焊盘阻值也正常。

网友A:
楼主对比好板子看看是否掉件了,或者虚焊,或者你换拆机的试试

网友B:
看你是实地手机毕业吧,再来实地学学手机

网友C:
为什么要换USB 什么故障  不说具体怎么分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换USB 什么故障  不说具体怎么分析

上电80毫安不动,不连机,拆了USB管上电白苹果重启,装上USB管又是80毫安不动,换了几个还是一样。焊盘打值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你是实地手机毕业吧,再来实地学学手机

估计实地都没人知道确切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估计实地都没人知道确切故障

那问题还是出现的USB 这边  检查USB 充电管 以及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对比好板子看看是否掉件了,或者虚焊,或者你换拆机的试试

已经换了几个,确切不是USB管问题,不知道什么电路会引起这种故障,只能怀疑CPU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已经换了几个,确切不是USB管问题,不知道什么电路会引起这种故障,只能怀疑CPU了。

电源 充电管 不是给你说了吗

网友:
查下i2c线路,有可能同一线i2c上的元件不良,折了usb阻值恢复一点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 充电管 不是给你说了吗

充电管换了,明天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不装USB管呢,,开机什么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电80毫安不动,不连机,拆了USB管上电白苹果重启,装上USB管又是80毫安不动,换了几个还是一样。焊盘打 ...

好怪的机器。

网友:
量下USB底脚的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问题还是出现的USB 这边  检查USB 充电管 以及电源

感谢,换电源好了。

网友:
我问过老师也是测一下i2c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换电源好了。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网友:
后面换电源芯片好了??

网友:
不装试试能亮白苹果吗,如果能那你就是没装好,不能,可能你碰到别的地方了

网友(2017-10-14):
下载资料全部用金币呀.我努力赚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