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已接通,但未充电维修

楼主(2017-09-12):
更换电池无果,用电池开机一点反应都没有,看了一下电池的接口的图纸,表示看不懂啊,有谁能解答一下的

网友:
查下充电芯片的好坏,但你图纸看不懂是个问题!

网友:
如果能显示电量就证明ec能检测到电池ec这块是好的      具体问题还是在充电电路

网友:
看一下充放电路吧             这两天也在修一个不充电的

网友:
现在的机器好难修哇。问题乱七八糟了

网友:
不充电的 不好修的 我个人不喜欢修充电

网友:
测几个地方看看是否正常,ACOK为低,ACDET2.5左右,电池数据两根看看和EC或充电芯片连接是否正常,上拉电压是否存在,电池隔离管电压是否正常,一般查完这些信号差不多可以修出来了吧

网友:
对了还有EC的ACIN看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这种应该就是充电电路的问题,要从充电芯片开始查起。

网友:
有没有排除电池的问题,我遇到几个了都是电池坏了的……。

网友:
我对充电电路是一脸懵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