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指纹能用返回功能失灵

楼主(2017-09-12):
有个 小6 指纹能识别 可以添加指纹,返回功能不行,按了没反应屏爆过有换过屏
指纹排线也换了试过还是一样情况,应该是好的
换个返回键返回功能就能用
返回键排线没有发现折痕或者断口
按键部分触点也打开看过没有异物也没脏...
这情况...能整吗

网友A:
先将返回排线座子的 3脚用镊子对地 看是否有返回功能, 然后在测下这个3脚的阻植 他经过了一个保护管一个电阻然后到U 就这么几个东西 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将返回排线座子的 3脚用镊子对地 看是否有返回功能, 然后在测下这个3脚的阻植 他经过了一个保护管一个电 ...

3脚返回功能有的
问题是出在返回键上
因为是换了个返回键就能用的

网友:
这个好整。容易。直接飞根线到HOME键上就OK了。

网友:
从home键里面有个电阻短接就行。我接了好多个了。

网友:
这个是断线了,接线就可以搞定

网友:
这个是2脚,你们怎么说3啊.短接2才有反应

网友:
完全可以的,直接换个按键部分就可以了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也来问,你到底是不是混维修界的,返回键就两个点,其中一个是地,万用表测一下是哪条断了,飞线就行 了

网友:
座子 阻值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