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14-5447进水不开机到检测不到硬盘维修

楼主(2017-09-12):
客户拿电脑过来说是进水了,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跟客户报价300元维修主板。拆开后有大面积的腐蚀,重点清理ec引脚后,开机电流跳变屏幕显示,开机后发现硬盘检测不到,检查硬盘供电没有,下载电路图一看,+5vs短路,发现u2301有烧坏痕迹,测了+3vs正常,由于地方偏远发配件挺耽误时间的,想到由usb5v供电的转换芯片代换,料板上拆了一个八角usb供电转换芯片,可u2301的+5v是由SUSP#控制,是高电平输出,而Usb八脚电压转换芯片是低电平输出,查susp#刚好通过u2301旁的Q8可以转换电平,于是把usb电压转换芯片的控制脚接在Q8的D极。+5vs正常开启,检查硬盘检测一切正常。

网友A:
不行就直接飞线 给它就行了

网友:
秒杀啊。这样的活多点就好了,多挣点呵呵

网友B:
灵活代换的方法不错,硬盘电压转换芯片也可以用USB电压转换芯片来代用.方法不错.

网友:
心灵手巧的楼主,用USB供电转换保护芯片代替5VS转换芯片,

网友C:
发配件  费钱 费时间 ,拉线 就好

网友D:
这种问题一般来说有料板就用一样的 没有都是拉线

网友:
懂原理就是好维修,转换下思路一样OK

网友E:
usb的供电电流够吗,硬盘启动需要的电流挺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灵活代换的方法不错,硬盘电压转换芯片也可以用USB电压转换芯片来代用.方法不错.

USB供电 ,可能会造成供电 不良,毕竟USB供电 通常只有几百毫安

网友:
这个代换的可以,,楼主可以,,

网友:
这样的硬盘缺电压还是好修的。也没有什么同步的特殊要求,反正只要给它一个5V就OK了

网友:
直接飞线应该也没有问题的,就怕不稳定的,有时可能认不到硬盘

网友:
哪来的线  怎么看着那么像 万用表的线

网友:
只要搞清楚原理,解决问题就容易了。

网友:
飞线是我的秘密武器。。。。。。。。。。。。。。。。。。。。。。。

网友:
有时候备用一些电压转换模块也挺好的,直接替换上去,怎么调都可以

网友:
嗯  有时候确实会这样搞

网友:
我就是没分了 就是要点分  我就是没分了 就是要点分

句容诚信电脑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直接飞线 给它就行了

那样的话待机硬盘就有+5v供电子,这样怕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灵活代换的方法不错,硬盘电压转换芯片也可以用USB电压转换芯片来代用.方法不错.

从电路图里边可以看到usb供电转换可以达到2A,代换完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配件  费钱 费时间 ,拉线 就好

此机+5vs直接给硬盘供电,飞线的话不是待机硬盘就有供电了,飞线怕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一般来说有料板就用一样的 没有都是拉线

此2301是+5vs和+3vs集成到一个芯片里了,新点的主板可能会有,而且+5Ⅴs直接接的硬盘供电,飞线的话硬盘待机就有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usb的供电电流够吗,硬盘启动需要的电流挺大的

Usb供电芯片可以达到2A,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看到飞线的PWM线路就有点怀疑,最怕这种电路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