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魅蓝note5忘记账户密码怎样解

楼主(2017-09-12):
求教魅蓝note5忘记账户密码怎样解

网友:
猎人,幻影都可以解的,

网友A:
专业店铺80块解决  有啥好愁的 赶紧去吧

网友:
可以解,需要解锁加他Q吧   311786368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专业店铺80块解决  有啥好愁的 赶紧去吧

我们这都是三十元,日了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都是三十元,日了猫了.......

30块解账户锁   哪些个傻逼拉低行情

网友C:
直接恢复出厂设置可以解决 按住音量加键 不放 然后再按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恢复出厂设置可以解决 按住音量加键 不放 然后再按开关

你NB。你NB。你NB。你NB。你NB。

网友:
没下载分下载不下来
专业店铺80块解决

网友:
听说  “一线通” 也可以解决的

网友:
建议就近找个专业点的维修店看看    应该不会很贵的

网友:
不是有专门的解锁优盘吗?经常看到淘宝有卖

网友:
在官方下载一个系统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恢复出厂设置可以解决 按住音量加键 不放 然后再按开关

你在逗么,

网友:
如果是帐户锁  我看就是原厂包也是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