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M5010温度高解决方法

楼主(2017-09-12):
这个板是哪个龟孙子设计的,显卡就一个螺丝,猪脑子!!!!!!

网友:
1.  就是改常转,风扇座子两厘米处有一小二极管一头有5V多一点,一边只有4.9V多,接5V多的一头风扇会快点、

网友:
2.加铜片,要垫平,不用说肯定它娘的一边高一边低,看下一条终极方法

网友:
图片不好传!!!!!!!!!!!

网友:
不知道大家看得懂不!!!!!!!!!!!!!!!!!!!

网友:
不用压力测试温度45度,压力测试温度70左右,可以收银了。

网友:
看不懂什么意思呀

网友:
就是用扎带把显卡和铜管的接触面积增大,就体现出散热的好效果,很久前就是这样做了

网友:
除了改长转

网友:
这机器改常转也是返修率高得很,修了也是1  2 个月的事,设计问题

网友:
看是看懂了,就是不清楚,这种改法会不会机器不坏了.呵呵,毕竟不坏,我们就没有收入.

网友:
相位硅脂如何。。。。。。。。。。。。。。

网友:
这种机器就是设置本身的问题,改长转 ,温度做好一点,没办法的

网友:
这种设计就是省钱,一条铜管要散热三个芯片,不热才怪。

网友:
没看懂  图不太清楚啊  解释的不太好

网友:
还有办法  改集显  哈哈  好像这个机器改不了集显

网友:
这样估计也用不住。。。。。.........

网友:
改长转没什么用,还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