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笔记本问题 戴尔M501R-M5010

楼主(2017-09-13):
这个笔记本清理灰尘了,没安装上呢,直接把电池接上了,触点没安装对,位置没安装对,拆开用万用表测量后好多地方短路和地短路了

  上图了  红色圈的哪里

网友A:
应该是 主供电的滤波电容

网友B:
公共点 短路了  ,    黑色的电容 如果真短路 ,有点费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 短路了  ,    黑色的电容 如果真短路 ,有点费时了

意思是那个电容的问题,地一个一个的找了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 主供电的滤波电容

哦,主供电电容击穿了吗?在测量测量试试看

网友:
烧鸡大法,把短路的地方烧出来.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烧一烧,摸一摸,就能找出问题……。

网友:
主电源短路 人为的最不还找

网友:
公共点短路,,,直接烧鸡大法伺候

网友:
我想说的楼上的弟兄们都帮我说了,公共点短路,直接烧就行了不会烧的话自己翻前面的帖子

网友:
用烧鸡打法呗,简单而且又快捷又不浪费时间

网友:
恭喜你,慢慢搞,哈哈蛤。。。。。。。。。。。。。。。。。。

网友:
我擦这也行。。。。小心点啊,保护隔离估计短了

网友:
人为损坏的 不好查呀 慢慢查吧,,,,,

网友:
19V短路ldf;slfjkd;gjfdsgfdsgkjkkjhkjhkjhgkjhk

网友:
烧一烧,摸一摸,就能找出问题,真心不错的方法

网友:
你这是自己清灰造成的问题 ? 尝试用烧机的方法吧

网友C:
老司机了,咋会还犯这种错误啊,不应该哦,插电池错位导致短路啦?估计应该会是充放电处公共点击穿了? 查下充放电的上下管看看是否击穿了导致公共点接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司机了,咋会还犯这种错误啊,不应该哦,插电池错位导致短路啦?估计应该会是充放电处公共点击穿了? 查下 ...

不是我弄错的,是别人,自己清灰,清理完想试试,结果电池没弄好,在开就开不开了,你是说充放电那个管理的芯片?

网友:
清灰  也有风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