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G771JW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9-13):
机型: Asus G771JW
晶片组:I7-4720HQ/HM87/GTX-960M
故障描述: 不开机
维修过程:
收到机器后,接上可调电源发现电源由0.04跳至0.3x-0.4x就不动了!!
拆机后,裸板目视无异常泡水,无零件烧毁.
再次接上可调电源,由SW3103触发上电量测各元件电压,发现电流几次跳变后来到2.1A,看来是已经开机了!!
装回LCD,键盘等裸机测试,也是正常....直到装回硬盘后,问题出现了,电流跳到0.4不动了,心想硬盘坏了吗??
换上一颗测试的硬盘,上电后约0.5秒竟然直接断电,再换一颗也是一样...
看来不是硬盘造成的故障!!

再次拆开裸板上电,量测硬盘接口的电压,发现+5VS_HDD_R只有4.3V(明显不足),就由这里开始反查
+5VS_HDD_R是由+5VS来的,+5VS为PQ9102由+5VSUS转换而来,+5VSUS量测为5.1V正常

PQ9102(RF41080B)由datasheet得知为一颗 N-ch MOSFET,上电后才由3脚控制(Gate)导通输出+5VS
未上电时量测1脚(+5VSUS输入)与4脚(+5VS输出)有200欧姆左右的短路
接上电源后发现未上电情况下+5VS已有4.3V的电压,明显异常

第一次遇到这个小东西坏,手边翻了一下没有这个管子
看了一下PCB还有空位,随手拆了一颗FDMC8884(N-ch 30V 15A),对照脚位飞了三条线.

换好后,接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下降至0.01
PQ9102 4脚8脚为0V,上电后正常输出5V

接上硬盘也正常了,此机修复!!

网友:
华硕的时序我都快忘了

网友:
修了台华硕的无图无点位的,开机自动触发掉电。。。

网友A:
到这来,不知道温度怎么样,那管子不热么

网友:
学习了,还可以这样改,下次碰到管子坏也要学一下这样改法。

网友:
不错 动手能力很强  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B:
PQ9102的DS直连应该也能用,但是待机电流会高点

网友:
一般换mos管,很少看额定电流,看也是看功率

网友C:
这不就是普通的场管吗?怎么3V就可以导通了,不要一个10几

网友:
V 的上拉电压吗?

网友:
高手。。。拜莫。。。。我有个神州电流0.2-0.4来回跳·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
这种功率不够的问题,万用表可以测量到电压被拉低

网友:
嗯   哇  你还会看pdf     我偶不会英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这来,不知道温度怎么样,那管子不热么

没有温度,因为不是对地短路
待机电流只上升了0.02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就是普通的场管吗?怎么3V就可以导通了,不要一个10几

G级导通是13V左右
我没说3V导通啊!
他是内部短路造成的漏电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PQ9102的DS直连应该也能用,但是待机电流会高点

直通是可以的...
但是接上电源后,硬盘会转不停噢!!

网友:
加分了 写的很细致  ASUS有点位修起来还算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通是可以的...
但是接上电源后,硬盘会转不停噢!!

是啊,所以我说“待机电流会高些”

网友:
高手啊 手工能力也好。。。必须给力

网友:
发个点位图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