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板号14217-1M求图纸分析修机

楼主(2017-09-13):
联想笔记本板号14217-1M求图纸分析修机
客户送修机器,为摔过,现在内 屏显示偏红

网友:
图纸是没有   偏红就测量LVDS数据,屏缺少正常一组数据,屏和屏线不坏,重植输出的芯片,是桥干桥,是显卡干显卡.根本不需要图纸分析,极少机器是有独显,信号却是显卡发出来的*不包括双桥芯片组),

网友:
先排除屏  屏线 显卡 显存什么 还有屏接口数据线的对地值

网友:
看看屏是不是好的,屏线是不是好的,还有lvds信号

网友:
同求图纸,我这有个不认硬盘 电压正常 就是不抓硬盘 愁死啦!!!

网友:
打下LVDS接口值  正常换屏 不行就在干显卡

网友:
偏红 ?排除屏线 屏就查下显示输出吧  测测相关信号的阻值

网友:
感谢板主的在线解答了

网友:
比较新的板子,估计只能淘宝购买了,啥故障楼主也不写清楚。

网友:
先换拔插屏线··不行就换屏试··在不行就看一下屏的三基色信号··都 正常的话就只有干显卡了·

网友:
我也在找,找不到,淘宝上也没有

网友:
我手上一台进水机器,洗掉额配件,找不到图纸郁闷呢

网友:
论坛没有嘛上淘宝弄一个,。,。,。,。,。

网友:
联想一般是先刷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