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DELL 3450 主板问题

楼主(2017-09-13):
DELL 3450 ,能触发,触发后电流0.18 上不去,测电压发现,无CPU 独显  集显供电,有H_PWRGOOD,测SVID,发现CLK ALERT 无波形,DATA有波形,求高手指点
谁有这个板子,顺便帮我看下这红框内的是不是R90电阻,我的丝印不清楚。

然后帮我测试下CPU上的点跟R90 是否相通

网友:
说具体一些,电感有没有短路,把你测量的数据发出来,大家帮你分析~~

网友:
你刷了BIOS没有???

网友:
这个 应该 是却电压 啊

网友:
查其他电压  。。。。 这个电流没到CPU呢

网友:
好东西,值得来搞,看看加金币,没好好

网友:
先刷BIOS,0.18,一般都 怀疑BIOS先

网友A:
可能哪里有小短路了,楼主仔细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哪里有小短路了,楼主仔细查查

这个没短路,我测到CPU SVID的时钟  到CPU电源管理芯片的时钟,好像断线了,不太确定,需要论坛里的兄弟帮我确定下

网友:
以前我修到过,是南桥的问题,吧CPU拉低保护聊

网友:
这款机器之前我修过我之前的电流0.43的我换桥好的

网友:
描述清楚些 大家好帮你分析

网友:
这种现象,都是先易后难啊,先刷BIOS,如果电流还是到0。18A掉电,估计二级电压没出来,找找二级电压的MOS管,控制电压出来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