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MI MAX SIM卡功能故障检修

楼主(2017-09-13):
此维修方案针对国内大部分机型的维修方案,其它机型的维修方法雷同,希望借此方案来给大家提供维修的思路,希望大家在遇到其它机型时能够通过SIM卡槽的引脚定义来测量对地阻值来解决SIM卡相关类故障。
SIM卡工作原理:此机种支持双卡双待,扶持热插拔,没有插入SIM卡时,DET_SW与DET_LEV断开,插入SIM卡后,DET_SW与DET_LEV短路,从而检测到SIM卡。在开机的过程中可以通过示波测量到RST、DATA、CLK、VCC信号状态,注意将示波器时间调慢,否则无法捕捉到。
维修分析:1、查看J1200外观是否正常。2、尝试尝试刷机,排除软件故障。3、测量VREG_L14A_UIM1VREG_L11A_2P95VREG_L15A_UIM2电压是否正常。4、测量UIM1_PRESENTUIM2_PRESENTUIM1_RESETUIM1_CLKUIM1_DATAUIM2_RESETUIM2_CLKUIM2_DATA对地阻值或电压是否正常。
此机型不识别SIM卡,大部分是UIM_DATA对地阻值异常,更换U800后故障排除。

网友:
资料超详细,sim故障维修很好的参考案例。

网友:
学习啦,有帮助,以后可以参考。。。。

网友:
这机器直接换cpu有没有什么影响,上次给华为P7换cpu后没串号了

网友:
图文并茂,先收藏,来日肯定收钱了

网友:
请问 J1303摄像头做下面的 电容屏蔽罩掉了对手机有什么影响

网友:
换了U800    收费多少啊    还有 U800 哪去去买啊

网友:
厉害了,感谢楼主。找了很久了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