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440 上电不显示,通病BIOS

楼主(2017-09-13):
上电1.3到1.8 掉电,重启,建议只刷无线网卡旁边的8M的应该就可以了

C440 1M.rar

C440 8M.rar

C440 显卡.rar

网友:
学习了  收藏一下 下次应该能用到

网友:
又可以学习了!实用就等这个了!

网友:
显卡BIOS,这款机显卡BIOS也有出故障的么

网友:
谢谢分享,很棒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
BIOS  出错  导致不过内存

网友(2020-03-16):
电流1.5掉电反复自动重启,每次内存换个插槽就能亮,刷8M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