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台式机启天M5655

楼主(2017-09-13):
Lenovo 台式机启天M5655开机报警2声 无显示,拆机看是AMD的立马想到是桥的问题。不过还是不能来就做桥的。在测试内存时就亮了。两根都插上还是亮机,开关机测试几次没问题。以为就这样好了。第二天开机正常亮机在要进系统桌面突然黑屏有变成一样的2声报警。  再次测试内存居然有根内存坏,换了测试在没出现问题。

网友:
内存坏的  这种按正常检修流程先换内存 CPU  就能修好

网友:
换内存条,开机报警两声干桥有点早,先检测其它原因在找板问题

网友:
遇到这种我般先换内存试试。。。。。。

网友:
貌似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直接换主板也好了

网友:
内存坏了???    是短路的还是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