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主板Cpu不热 开不了机 跑吗00

楼主(2017-09-13):
主板Cpu不热 开不了机 跑吗00  CPU供电都有了,有一组集显供电没有,集显供电不知道是先出来还是后出来,怎么判断????????????

网友:
集显要跑码之后才会有的啊,00得看有没有复位吧,

网友:
H61吗,集显最后出来,电压0.4 到0.8 ,有的很小,不要以为没电压了,

网友A:
什么主板呢?说明白点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应该是在CPU之后出来的

网友:
如果是H61之后的平台,核显供电是跑过内存之后才会出现。

网友B:
集显供电  要跑码过内存后才出的   CPU供电有了 就查CPU供电好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显供电  要跑码过内存后才出的   CPU供电有了 就查CPU供电好信号

哦哦,谢谢大神指点,哈哈恍恍惚惚

网友:
是台式机主板吗?集显供电是那组,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主板呢?说明白点11111111111111111

技嘉H61的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C:
难难,没有积分,难上家难!!些小、、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难,没有积分,难上家难!!些小、、学习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网友:
有没有复位,查查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