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K54LY 不触发,搞了很久求助?

楼主(2017-09-13):
通电3.3.V  5V待机正常, (看到论坛里说这个机器待机时只有3.3v),开关3.3 正常, EC 供电, EC_RST ,LID ,AC_IN_OC# 0v ,全部都正常,刷BIOS 两个一样,测RSMRST 无电压阻值正常,,PM_PWRBTN 等都无电压阻值正常,,取BIOS 电池,不能自动触发, ,EC 换过两个,一样,不知道怎么修了,花了几天时间了!

网友A:
求给给指点,客户今天必需要了等不到了,就高手指点??

网友:
继续查条件吧,还有好几个条件都有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给给指点,客户今天必需要了等不到了,就高手指点??

继续查下EC的相关条件 特别是EC周围的排阻试试

网友:
rtc电路查过吗,还有你不是说正常待时有3v没5v的,而你的待机时3/5v都有了,这里不正常了,顺着5v开启查一下看或者能找到问题

网友:
客户不等了,算了交给客户了,亏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