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S0,S1,S2,S3,S4,S5各种状态代表的意义

楼主(2017-09-13):
  • S0:电脑正常工作,所有硬件设备全部处于打开或正常工作的状态;
  • S1 :最耗电的睡眠模式。处理器的所有寄存器 被刷新,并且CPU 停止执行指令。CPU 和内存 的电源一直维持着,一些设备如果没有被使用那么就会被停止供电。这种模式通常指上电待机 或者简单叫做POS ,特别在BIOS 设置界面上。一些新式的计算机不再支持S1;老式的电脑对S1支持可能要比S3好。
  • S2 :一个比S1更深的睡眠状态,不过已经不给CPU 供电了;然而,通常这种模式并不被采用。
  • S3 :在BIOS中叫做"挂到内存 " (Suspend to RAM/STR),在Windows XP 以后的Windows 版本和一些Linux 发行版中叫做"待机 (Standby)",在Windows Vista 和Mac OS X 则叫做"睡眠(Sleep)",虽然ACPI规范仅仅提到术语"S3"和"睡眠(Sleep)"。在这个状态下,主存储器(RAM )仍然有电源供给,尽管它也是几乎唯一的有电源供给的原件。因为操作系统 、所有应用程序和被打开的文档等等的状态都是保存在主存储器中,用户可以把工作恢复到正好上次他们保持的状态-计算机从S3状态回来时主存储器的内容和它进入S3状态时候的内容是相同象的。(规范中提到了S3和S2是相当类似的,只有更多的组件在S3状态下会被关掉电源。) 相比较S4来说S3有两个好处;计算机恢复的过程比重启要快,第二,如果任何正在运行的应用程序(被打开的文档等等)有私有信息在里面,这些信息是不会被写到硬盘上的。然而,在系统不能被唤醒比如遇到了电源故障的时候, 高速缓冲存储器 可能会被flushed来防止数据毁坏。
  • S4 : 在Windows 中叫休眠 ,在Mac OS X 中叫作安全睡眠 ,也称为挂到硬盘 ,虽然ACPI规范中只提到了一个术语S4 (main article:Hibernate(OS feature) )。在这个状态下,所有主存储器 的内容被储存在非挥发性存储器,例如硬盘 ,保护操作系统当前的状态,包括所有应用程序,打开的文档等.这意味着从S4恢复后,用户可以恢复到原本的工作状态,采用的方法和S3是一样的。S4和S3之间的差异是,除了把主存储器中的内容移进移出所消耗的时间以外,在S3状态下的时候如果一旦停电了,所有主存储器上的数据就会丢失,包括所有的没有保存的文档,而在S4状态下则没有影响.S4和其他的S 状态有很大不同,事实上更类似G2Soft Off 状态和G3 Mechanical Off 状态,而不是S1-S3.在S4状态下的系统同样可进入G3(Mechanical Off )状态,并且保留S4时候的状态信息.所以它可以恢复到以前的运行状态在关掉电源之后.
  • S5:所有硬件设备全部都关闭,也就是关机,但有些部件仍然带电,使计算机仍然可以被键盘、时钟、modem (电话唤醒)、LAN (网络唤醒)还有USB 设备所唤醒。

网友:
楼主发的基础可以下载好好学一下,到迅维上网课了

网友:
主板上  一般只用到  S0    S3   S4   S5这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