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二次开机掉电

楼主(2017-09-13):
E430开机掉电  二次开机  半小时定时掉电 特别是换南桥之后会有这些现象,也算是不是病的通病,刷修改后的BIOS,或者是所谓的原厂BIOS
今天接到一台E430,没修过的机器,开机就掉电,不能显示,直接刷了论坛上的原厂BIOS,需要开机二次,第一次掉电,再开一次能显示,过LOGO就掉电,很快,然后淘宝上购买工厂BIOS还是一样,修改BIOS刷进去也还是一样,二次开机 而且掉电。
后来看论坛上有说去掉32 BIOS,刷64的,也试了,还是这样,大家有遇到这样情况的吗

网友A:
按照时序慢慢查,应该是缺少电压。

网友B:
刷64的要改BIOS里的ME不改的话就会有各种问题。

网友C:
看来还是BIOS问题,最好用原来 的BIOS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还是BIOS问题,最好用原来 的BIOS芯片

不是吧,这样的以后bios芯片都不能同容量更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时序慢慢查,应该是缺少电压。

能亮机有时候几秒掉电,有时候10来分钟掉电,应该不是缺少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64的要改BIOS里的ME不改的话就会有各种问题。

嗯,改了重新刷的,淘宝上花钱改的,买的工厂的BIOS都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还是BIOS问题,最好用原来 的BIOS芯片

本来就是原来的BIOS芯片,一直没换过

网友:
那这样就麻烦了

网友:
希望楼主修好说明一下情况给大家一个经验

网友:
这种还是bios问题买个原厂的bios刷下

网友:
这个BIOS论坛有原厂的你刷下试试

网友:
感觉不像是BIOS问题,还是刷回原来的,再检测其他地方吧